窗口间复制问题——求教

楼主(2008-09-08):
现在在两个窗口间图形无法复制,这是什么原因啊
在其他机子上可以操作
可以如何解决啊

网友:
我一般用“Ctrl+c".

网友:
是不是图层问题,复制到另外一张图里面你看不到,而不是无法复制。

网友:
用“编辑-复制”,一定行

网友:
应该是复制过去了,可能是图层关闭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见过这种问题,要么是你机子有问题,要么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
从自身找原因,软件的功能不会说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这种看法

网友:
注意了,修改工具条上的“复制”,只能在本窗口上复制。其命令是“COPY”或“CO”。要向另一窗口复制只能用“编辑/复制”或右键“复制”、“带基点复制”,还有就是用“ctrl+c”。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你的软件安装有问题,再可能的就是中毒了,当然希望不是啊!

还有,如果是复制到关闭的图层中是会弹出对话框来的。

网友:
右键复制、带基点复制

网友(2009-11-03):
对呀!应该可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