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下普通车刀头能车削数控刀具的刀杆吗?

楼主(2008-09-08):
数控刀具的刀杆用锉刀是一点都挫不进,请问可否加工,如何加工?

网友A:
这几天也遇到一个刀杆,车不动,以前也车过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这么硬。
如果确实要加工,可以磨、线切割等专门对付硬材料的方法。用CBN刀片车有点奢侈。

网友:
为什么车它呢?细的话影响强度的。

网友:
车了就知道了呀!
有些事,就这样,不试一试,就不知道别人说的是真的还是不够正确的。

网友B(2008-12-13):
可以车的,我车过,洗过

网友:
开什么国际玩笑,数控刀具的刀杆不可能车不动!!!数控刀具不可能采用淬火工艺,都是调质而已,锉刀锉不进起码都是HRC60度以上的工件了,数控刀具顶天都不会超过HRC45度

引用 网友B:
可以车的,我车过,洗过

网友C:
可以车的。我就车过好多次啊。

网友:
我对楼主所说的锉刀锉不进表示完全的质疑!随便一把新的锉刀,一锉进去数控刀具就是一条大痕迹,楼主别是锉了些什么合金刀柄的极小内孔车刀的刀杆吧……

引用 网友C:
可以车的。我就车过好多次啊。

网友:
应该是合金刀杆.
还是磨吧.

网友:
用普通车刀做不了,刀杆硬度太高了,直接用砂轮研磨吧,这样做最合理。

网友:
你也会车不动??别说数控刀杆,铣刀、钻头这些所谓淬火高速钢的刀具随便拿把焊接式车刀在普车上就把他车了,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也遇到一个刀杆,车不动,以前也车过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这么硬。
如果确实要加工,可以磨、线切割等专门对付硬材料的方法。用CBN刀片车有点奢侈。

网友:
肯定能车动!要不就是硬质合金的,那就磨吧

网友:
我还见过有人能车硬质合金,合金厂专门给他做了焊接刀片用

网友(2010-09-28):
车什么刀杆啊?车了干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