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凯达6140数控车床,系统是国立精机,出现报警"准备未绪"

楼主(2008-09-08):
浙江凯达机床厂的6140数控车床,系统是国立精机,出现报警"准备未绪"。手动状态下按住超程解除按钮不放,可以移动Z轴。车工师傅说是Z轴的限位开关坏了。我检查了开关是好的。开关到电箱的连接线也是好的,因为没有电器连接部分说明书。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教,谢谢!

网友:
估计是限位开关和红外线检测开关坏了。

网友:
如果限位开关状态正常的话,检查接口的开关信号是否有?如果无,则电缆有问题。如果有,则系统板有问题或者电机驱动器故障。

网友:
用手去按压一下
有没有弹性了,是不是里面弹簧坏了
关机再来一次看看还有报警吗

国产的东西有时候多关机就好了

楼主:
汗,我把机床的所有电路都查遍了,整整忙了三个小时,原来是X轴限位开关连接线断了,那个车工大师傅老是说是Z轴报警,非要我检查Z轴电路,他中午下班地跟我打赌,我说Z轴电路是好的,他说要与我赌100元钱,我输了我得拿出100元请他吃饭......吃过饭一到车间,我亲自去操作机床.因为'国立精机"这种系统,X轴,Z轴两当中任意一轴报警系统都会提示"准备未绪".机床电路中有第300号线与304号线是通往系统的超程保护线,X轴是第300线与302线与行程开关的常闭触点相接,机床电箱里X,Z轴驱动电路板上,有两根黑线为X,Z轴的地线,各自独立,互不相通,下方有两根分别接X轴,Z轴,是灰线和褐色线.用万用表测量对地电阻正反向是1.5K,是正常的.这个当中X轴的黑线与X轴的灰线接在X轴限位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上,300线与302接在常闭触点上.Z轴的黑线与Z轴的褐色线接在Z轴限位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上,302线与304接在常闭触点上.经测量300线与302线不通,阻值无穷大.,把X轴限位开关拆下来,查开关是好的.302线断路.造成误保护.更换302线,机床恢复正常.
        哎,修机床不能太相信老师傅的话,还得自己亲去操作,如果自己不会操作该数控系统,那还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做个机工,不但自己会修机床,还要会操作机床,知道各种机床的性能.修数控就得会编程序,这才是一个好的修理工!

网友:
楼主强人,向您致敬~~~

网友A(2009-05-16):
各位同行:

我厂一台数控车床,系统是国立精机 18TC 的。最近该设备经常出现瞬间断电,马上就恢复过来,故障很难查(无故障代码),因此这个时间段,我单位的车刀已经被打坏了10多把。因此想请教这个该如何处理。不知道有没有同行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目前没有一点维修思路

楼主:
回复7#楼,你检查一下系统的供电,看交流220V的线头有无松动.
重点检查系统的脉冲电源部分(电源盒是单独的一块,装在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盒里)看看印刷电路板上的焊点有无松动或脱焊的,有的话补焊一下

网友(2010-03-08):
可否能够告诉此机床的应用代码如G代码M代码都有哪些,各代表的意思

网友(2010-09-03):
你好!你们有没有国立精机的电路图啊,现在机床出问题了.需要修理

网友:
是系统改造,然后电工以为都一样所以就把他给全部拆卸了,现在需要的是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的连接线的点的说明,方便连接线路,最好是有一份电路图.

网友(2011-10-18):
我有一台国立精机伺服电机坏了。请问可以配其他牌子的伺服电机吗。比如华中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同行:

我厂一台数控车床,系统是国立精机 18TC 的。最近该设备经常出现瞬间断电,马上就恢复过来, ...

我们这儿也出现过一次,后来检查发现是一处线路问题,有水进入,,,,呵呵,内部系统问题咱也不懂,还请高用们补充,,

网友(2013-05-29):
凯达车床的X轴与Z轴的驱动器能调换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
我碰到过,具体不清楚,问题肯定在参数中,你检查下参数,希望楼主能解决

网友:
浙江凯达机床厂的6140数控车床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