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卡盘的用途

楼主(2008-09-08):
弱弱的问一下,那位老大知道液压卡盘的用途是什么呢,是不是用了这个就不用人自己夹紧工件卡抓会自己夹紧呢,有知道的谢谢告知,谢谢

网友:
是的呀
知道了还问

网友:
液压卡盘主要体现在卡爪夹紧或者张开时使用到液压油缸的推力或者压力.比较常见的有弹簧夹,薄膜卡盘和快速夹具(滑爪卡盘).弹簧夹头通过金属材料本身的弹性来达到夹紧(或张开),反之通过油缸的推拉来实现张开(夹紧).
薄膜卡盘在盘齿类零件的内孔加工里最常见,它通过拉杆来推开金属膜片使之变形,而装在膜片上的卡爪也随之微量张开,当拉杆不作用于膜片上,膜片恢复原形,卡爪不张开,卡盘处于夹紧状态.
滑爪卡盘就是把卡爪装在一个有斜度的座上,当油缸拉杆后拉会使卡爪一边后移一边直径方向缩小,这样就达到了夹紧的目的.现在市场上有比较完整的液压卡盘,类似滑爪卡盘的,好象都比较贵,十寸的要8000多块.台湾千岛精密的.
一般液压卡盘装第一个零件前都要卡爪自磨(夹紧量小,大调整必须手动调整卡爪离卡盘中心的距离,或者直接更换卡爪)

网友:
分别有图吗,能否发几张看看?

网友:
液压卡盘?
指的是液压卡盘式的拉马吗?
一般用于拔链轮与轴承

网友:
家里电脑没...
公司的不可能拿出来的

网友:
液压卡盘、电动卡盘还有气动卡盘,都是为了配合自动化加工的动力夹紧卡盘。快速、省力、可以实现自动化。

网友:
没图说不清楚……有条件的话最好看看实物,原理很简单的

网友(2008-11-02):
液压卡盘主要体现在卡爪夹紧或者张开时使用到液压油缸的推力或者压力.比较常见的有弹簧夹,薄膜卡盘和快速夹具(滑爪卡盘).弹簧夹头通过金属材料本身的弹性来达到夹紧(或张开),反之通过油缸的推拉来实现张开(夹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那位老大知道液压卡盘的用途是什么呢,是不是用了这个就不用人自己夹紧工件卡抓会自己夹紧呢,有知道的谢谢告知,谢谢

液压卡盘就是液压夹紧的卡具,你说的那种应该是自动上下料系统。

网友:
顶一下,传几张图片给楼主,想必用得上。

网友:
液压卡盘就是液压夹紧的卡具

网友(2009-03-06):
学习了。
感谢3楼和11楼,谢谢阿!

网友:
要看你工件的长度
一般工件长的话还需要支撑
液压卡盘的作用其实就是夹紧工件

网友:
建议你看看数控车床就知道了
10楼说的自动上下料系统是液压卡抓

网友:
有些机床厂家经常作为附件出售!用在数控车床或液压自动车床的较多!

网友:
液压卡盘用途:1通用拉杆自己夹紧/松开工件.2夹持力比普通的K11系列卡盘大.

液压卡盘分  通孔/不通孔 铸铁盘体/铸钢盘体

国产品牌价格还行.台湾的就有点贵.外径169的钢体通孔液压三爪卡盘(OP206) 进价5500/台左右(千岛)
日本的就更贵.外径381的钢体通孔液压三爪卡盘进价差不多要35000/台

网友(2009-04-05):
可以省去人工用手加紧的时间  k7314dong@126.com   是北京的我可以带你到用户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