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的工件到底是怎么倒出圆角来的?

楼主(2008-09-08):
平时在图纸中总是可以看到倒圆角这个要求,但是我不知道实际加工中,方形的工件到底是怎么倒出圆角来的。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叫我们用戳子磨一下就ok了。

网友:
批量的话用R刀具车一刀就行

网友:
这个的确很麻烦,我们以前没法,后来有数控后圆周的基本完成,也没检测。直线的用倒圆、倒角的电动工具。其他不好弄的,就一锉刀油石倒下意思一下。

有次碰到法国人给的图纸标R1.5加减0.01,我们没敢做(以前合作过,感觉这个国际倒爷既不动技术,又苛刻挑剔)

网友:
有数控的话一切好说,没数控用一般的机床的话,圆角不大用成型刀,圆角大的话可以用分度盘之类可以旋转的夹具,刀具不进给,摇动分度盘旋转进给。

网友:
一般方零件要求加工R角  在设计上看就是让位

我的做法就是用锉刀

网友:
一般方形的,可以在铣床上用R刀加工,

网友:
是不是说的立方体的两个面的外圆角阿,如果是的话,两种比较常用的方法,一种是内R铣刀,一种是用数显电子尺的R功能.

网友:
水平好的钳工用锉刀可以锉圆角啊

网友:
两种比较常用的方法,一种是内R铣刀,一种是用数显电子尺的R功能.

网友:
数显电子尺的R功能,
不会用,
请教各位如何使用,请解译

谢谢呼

网友:
问题不明确。
是方形工件外面的12条棱角吗?是规矩的方形吗?不同形状工件的加工方法是不同的。

网友:
倒角机 就可以了

网友:
用线切割或者数控铣或者电火花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