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泵的输出压力怎么计算?和转速有没有关系?

楼主(2008-09-08):
请问一下大家,齿轮油泵的输出压力怎么计算?和转速有没有关系?谢谢!

网友:
输出压力应该是它的负载压力吧,与转速没有什么关系。流量与转速有关

网友:
和转速没关系,输出压力取决于负载大小。

楼主:
谢谢回答!这个负载指的是什么?

网友(2008-12-04):
和转速没关系

网友:
负载决定压力,转速与流量有关,负载指由液压泵驱动的油缸或马达等执行部件

网友:
u压力是负载决定的,转速是在排量一定下取决于流量,先吧定义搞清楚

网友:
齿轮泵压力、流量与转速有绝对关系,所有容积泵参数都与转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