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质后的刀具选用

楼主(2008-09-08):
加工导向套的密封槽,材质调质45#,硬度HB250,孔径110,槽底直径130,宽17.现在采用T15的宽6的切刀,磨损厉害,最主要是精加工槽时车槽底会有震纹,这是不允许的。
请教有经验的师傅,如何避免震纹的产生和刀具的剧烈磨损(转速140,进给0.08)?

注:机床刀架有缺陷,数控刀杆上不去,所以只有研究焊接刀具

楼主:
附:切刀杆需要探出70长,刀杆50左右粗(自制),刚性应该没问题

网友:
震纹有可能是你精加工的切削量少了;
解决磨损的问题就是采用涂层的刀具。

楼主:
精加工余量留的是0.5mm,直径方向,再大拉底面时怕更震

网友:
进给尝试0.1-0.15看看,另外宽6的刀片 切深是多少,机床功率够不,零件刚性及夹持刚性如何,综合考虑之。

网友:
刀具磨损可能是因为刀具质量问题,建议换其它的品牌。振纹一定与机床和刀杆强度有关系。

网友:
机床功率是不好解决了,刀杆强自制的强度有保证,但是要解决磨损要用到刀粒,刀杆与刀粒之间的固紧要牢靠,另外就是小余量,刀粒的刀尖R要尽可能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