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曲面的复制问题

楼主(2008-09-08):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如何从一个UG的文件里只是复制曲面到另外一个UG文件里。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用导入不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可以转为XT文件
再导入就可以
其实在UG6里面可以直接复制
然后加到你所要的那个图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