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件是否可以由锻造改粉末冶金?

楼主(2008-09-08):
我公司有一刀片,见附件。之前我们是采用锻造工艺加工,材料损耗较大,成本较高;后从网上得知粉末冶金也可成型,且粉末冶金材料损耗较小,由于该工件较简单,主要为材料费(目前价格为3.6元/件,数量10万件),因此向高手请教,如果该工件改为粉末冶金造价是否会降低,且性能是否会受影响?
本人是新手,还望高手赐教! 谢谢拉

网友:
具体一点啊,功能要求都不知道,怎么知道可否用粉末冶金工艺制作啊???

网友:
试车刀吗?工具钢?

楼主:
是割草机上的刀具,材料是弹簧钢的,要求硬度40-44 HRC。图纸上有成分比例,可以根据成分在国内选材料

网友:
不可以,想都不用想!

网友:
可以做吧,你发个图面过来和相关的资料给我。我再确认一下,地址是zjgzjg123456@sina.com

网友A:
一般粉末冶金不可能做刀具,

网友(2008-12-21):
引用 网友A:
一般粉末冶金不可能做刀具,

可以做吧,我知道
工业缝纫机上面的有些刀有是粉末冶金的焊接刀头

网友:
很有新意的问题,学习ing!

网友(2009-04-13):
简单地说,在目前想做的话,用注射成形看能否满足其要求。

网友(2009-06-05):
看图后,并不是橡有的同志所说的不能说用粉末冶金加工,关健要解决成份问题,我司目前开发出硬质合金水刀,就是粉末冶金生产,面且性能良好!如果可行,你可以将相关的要求发至本人邮箱
hzd982104@163.com可以商量相关事宜!

网友(2009-08-28):
不能用pm 的, 韌性不夠. 還不如沖壓成形.

网友:
若改为粉末冶金,可能其成本优势并不明显,但性能却会降低很多。还不如改锻造为冲压。

网友(2012-05-29):
可以,但还要看具体的图纸和技术要求。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8627912292

网友:
根据所诉要求,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