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功能查询---请教

楼主(2008-09-08):
点查询功能在使用时一般显示的是X,Y的直角坐标值,有什么方法使它显示的坐标值为极坐标标注值?怎样修改参数?

楼主:
大虾们,指点小弟一下吧

楼主:
不能够吗?有谁知道?????

网友:
恐怕不行吧
有没有高手知道
可能需要编程序才能实现

楼主:
有一点不明,可以用极坐标画图,为什么就不能反过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F6可以切换坐标显示

楼主:
大哥,是极坐标与直角坐标间的转换

楼主(2008-10-11):
还是没有吗,是不是要修改什么参数啊?

网友:
用VBA,可以,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