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编程........请教

楼主(2008-09-08):
一下程序中的G90 G10 L2 P1 X-230. Y350. A0.45;这个程序段是如何理解的?
O0001;
G90 G10 L2 P1 X-230. Y350. A0.45 ;
G11 ;
T1 M6 ;
M3 S1000 ;
G90 G0 G54 X0. Y0. A0. ;
G43 Z50.H1  ;
G1 X-20. ;
............
请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有没有人能够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将X-230. Y350. A0.45 值赋给G54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G90 G10 L2 P2 X-230. Y350. A0.45 ;就是将X-230. Y350. A0.45 值赋给G55是吧

网友:
正确。
但是一般我们习惯将X、Y、Z、A坐标值在G90 G10 L2  中同时赋值

网友:
G10fanuc的
用习惯了就好了,就那点P东西
书上不是都有啊

网友:
如果是用G91G10L2。。。哪就变成在当前G54~G59值的基础上加上你写入的X....Y....值。。。
例如G54当前值为X10Y20
G91G10L2P1X20Y20    得到的结果为G54X30Y40
另外好象G10L10P1~99对应长度刀补赋值。。。G10L11P1~99对应半径刀补赋值。。。有点记不清了。。。

楼主:
我明白了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2008-12-21):
回复楼主

楼主给的程序貌似有问题,G54怎么又赋值到G54里呢,你这是做学术研究的还是加工中要用到的???
L234567为G54~G59 P123456为G54-g59
楼主想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