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规格 型号的意思

楼主(2008-09-08):
在使用中,有时候同样的刀片,为什么不同的厂家它的规格型号就不一样呢,有那位可以告诉一下,他们的规格型号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您的要求似乎是太高了! 贵厂一般用几个品牌的刀具?别把网撒的太大了。
为什么不同?是国内的吧?
我也为之痛苦!
更痛苦的是我能有很多的国外的样本,却只有前几年的三本国内刀具的样本。
有时候我想买国产的刀杆,但没有样本、没有型号、没有配件,敢买吗?

一般刀具是有ISO标准的,按照标准能八九不离十,但涂层是不同的,螺纹刀片和铣刀片也是各有标准的,没有统一。

ISO标准的车刀请参阅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4732&extra=page%3D5

网友:
自己多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