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管路接头的形式---请教

楼主(2008-09-08):
我记得在那本书上看到关于管路试压问题,多少是低压,多少是高压。高压用焊接接头,低压是用卡套式接头,我不是搞液压的,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不知你要请教什么?找本液压 管道及接头的书看看

网友:
多看样本就知道了

网友:
找本液压管接头汇编看看即可

网友:
高压也可以用卡套接头的,只不过是国内的钢管圆度不合格,密封不好,经常漏,所以就焊接啦,我用过进口的管子就是都用了卡套接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考虑价格问题,卡套接头是不是高、低压通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好笼统,最好找本Parker的样本看看,上面说的非常详细。

网友(2008-11-14):
接头形式多种多样看你用哪一种了。现在国产的一般也没问题密封可靠
最好照样本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