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转换---请教

楼主(2008-09-08):
从二维坐标转换到三维坐标后怎样将已有的三维坐标再转变成二维的,已编辑的图形保留,请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自己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关心

网友:
是怎样解决的 啊 ?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怎样解决的?我也想知道呢!

楼主:
对图形进行了三维操作,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有工作空间吗  在里面从二维换到三维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我的是2002的,工作空间在哪可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