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汽车轴承内套R弧检测---请教

楼主(2008-09-08):
R加减0.02  , 加工汽车轴承内套R弧检测,除了用外型轮廓仪以外还有什么好的检测设备呀?

谢谢!

网友:
轮廓度仪是最好的检测方案,可作专用夹具以减少装调时间,提高检测效率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
我是一个数控车床工人!我励志要为国家做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