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型支撑的圆度测量技术---探讨

楼主(2008-09-08):
GB/T 4380-1984   确定圆度误差的方法 两点、三点法  给出圆度测量的近似算法,但前提是已知圆度的棱圆数,在不知零件圆度特征的前提下是否能精确测量零件的圆度呢?
先看一个V型支撑运动仿真的程序,当圆在V型铁上旋转时,根据零件的圆度特征可以求解出理想圆心的运动规律,进而求出测量传感器的输出。

那么,由传感器的输出是否可以反求出圆度和理想圆心的运动规律呢?答案是肯定的,请运行V型支撑圆度测量的仿真程序。
希望与对圆度测量感兴趣者交流!!!

网友:
我上次发的圆柱度标准讨论稿也是从楼上兄弟那里拿的,很遗憾应者寥寥。关于这个主题我们私下说过,这次希望高手们不要继续潜水,发表点意见。同时也算是下“战书” ,包括各个大学相关专业和国家计量院在内,不要小看本主题(有想法不肯拿出来等于没有,多少东西我们觉得很简单但是国内就是搞不好为什么),愿意合作或者有能力深入细化的联系楼主或者我。

网友:
对内部算法不是特别了解,还请高手现身了

楼主:
这是基于多点法圆度误差分离,对于多点法圆度误差分离的论文很多,他有两个应用方向:
1、高精度圆度测量,即测量与圆度仪主轴精度(0.02微米)在同等数量级的圆度。举个例子大家可以明白。多数厂家圆度仪主轴精度可达到0.05~0.03微米(修正以后),那么校准的基准球精度为0.05微米,0.05微米的球又是用什么仪器检哪?并且要修正主轴精度需要基准球的圆度数据,那么鉴定基准球的精度应远远高于0.05,这就必须用误差分离技术。
2、在线测量。对于大型零件的圆度,如气轮机主轴,无法用圆度仪测量。在线测量时如果不分离机床主轴误差,那么得到的圆度必定不是真实的
当工件在V型铁上时,可只用一只传感器测量,我们可以认为工件与V型接触两点为另外两只传感只是输出为零而已,这样就可以掉两只传感器。这在在线检测中空间受限的地方是很有用的。
尽管国内误差分离的研究很多,我也关注已久,但未见到到在V型铁上直接测量的报道。于是做了仿真程序验证其可行性,我会再做试验来验证他的。

楼主:
在凸轮轴,曲轴的测量中经常采用V型支撑,那么主轴径的圆度精确测量(圆度0.003~0.005mm)就会用到这项技术,测量升程误差时必定混入回转误差,若采用此技术可以分离主轴误差,得到精确测量结果。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V型支撑圆度测量仿真/凸轮轴.jpg

网友(2010-04-07):
圆度值刚好是量仪法测出的值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