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烧伤,如何选用砂轮?

楼主(2008-09-08):
有一个轴套类产品,材料轴承钢直淬,HRc60,平面磨一直烧伤,如何选用砂轮?

请教,谢谢!

网友:
用软一点的,粒度粗一点的。
可能是你的切削液有点问题,先查查浓度或者更换。

网友:
下刀量太大,冷却不恰当,我就不信一μ下刀还会烧伤

网友:
最好换好一点的砂轮,CBN的会好很多,但也要注意磨削量

楼主:
冷却液是S-90,且充分冷却,磨削量也不大,每次进0.03,而且是等到没火花时再进,我估计是砂轮的问题,我们砂轮用棕刚玉,A46J7B35,不知有没有别的推荐,而且,砂轮的质量也没有较好的检测办法,只能由产家来保证。

网友:
赞同凡人的意见,用中软砂轮,使钝化的微粒及时脱落,防止摩擦烧伤。切削液的过滤也要重视。可以试试单晶刚玉(很久不干这个了,不一定对)。最好查一下相关工艺手册。

网友:
和砂轮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的砂轮硬度已经挺软的了。
可以试试棕白两混的砂轮。
另外,减小吃刀量,同时加快工作台速度,应该可以改善而且不影响效率。
砂轮开槽可以进一步改善冷却效果。
这个烧伤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工件壁薄而导致的散热性不好。

网友:
在轴承呆过,砂轮是自己做的. 个人认为主要是砂轮问题!让砂轮厂给你解决方案.

网友:
我们加工钨钢
HRA93以上
用比尔全合成水溶性磨削液
金刚石砂轮
每次进0.08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轴套类产品,材料轴承钢直淬,HRc60,平面磨一直烧伤,如何选用砂轮?

请教,谢谢!

问题是表面,原因有很多!
能上个照片吗?
砂轮的问题是有可能的。

1、你的冷却液是否能有效的冷却?浇注在什么地方了?
2、切深是多少?宽度呢?
3、什么砂轮?什么品牌?
4、什么设备?用了多少年?

网友:
软砂轮

个人觉得,你用的砂轮比较硬,而且磨损后砂粒不易脱落,造成工件烧伤./

网友(2008-11-19):
棕刚玉,A46J7B35没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树脂结合剂砂轮,不能和碱性磨消夜共用.不知S-90是不是碱性.

网友(2010-08-03):
轴承钢 平面磨磨削 这个建议使用PA 46 L 6 砂轮
不知道你现在使用的是何种砂轮。
你如果使用CBN砂轮性能更佳!
磨削过程中磨床是最基本的东西。磨具即是磨削的工具。也是最重要的。
冷却液与磨削参数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如果再次出现问题可以联系我
QQ 378799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