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PMMA挤出压延成型---求助

楼主(2008-09-09):
我公司第一次生产PMMA有机玻璃挤出压延成型板材生产线,经多次试机,雾面和表面光洁度都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板材纵横强度却相差很大,查了很多资料,未果,不知是不是与三辊部分没有加高频振动有关?还是所有的挤出压延产品都存在纵横强度不均的现象?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
EXTURSION SHEET OF PMMA

两个方向受力不同,取向不同,所以性能不同。

楼主(2008-10-15):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不知道在设备改动不大的情况下有没有改进的措施?
我们以前试机用的是再生料,现在打算用新料试一下,看强度能不能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