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搞一项目,步进电机选型遇到困难---请教

楼主(2008-09-09):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想选择步进电机做为动力(主要是电气控制要求用步进电机),在选型时遇到困难:
在选择步进电机力矩的时候,用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就可以得出力矩,但步进电机的角加速度是怎么算的,不是很清楚,因为它的工作原理和普通的电机完全不一样!

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随便找知名电机网站上的datasheet,非常详细的,比如NMB

网友:
角加速度是从步进电机要带的负载的运动构件的运动变化转换计算出来的。比如运动构件从停止状态到完全运动状态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在通过机构的运动关系导算出步进电机轴的角加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择电机输出力矩的依据就是所控制的结构的输入力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说的是普通电机的算法,步进电机工作原理和普通电机是不同的!它以一步能转1.8度或0.9度来实现的,可以理解成它是走一步停一下的,以步为单位循环下去的!在每一步中是不是也存在着加速均速和减速的过程!所以计算时可能不能按照普通电机那样计算!

网友:
从功率算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转动步进电机是不讲功率的,是讲静力矩的!

网友:
查一下,论坛上就有关于步进电机的设计计算.
步进电机主要要考虑距频特性.不是角加速度.

网友:
电机样本上写着最大扭矩呢

网友(2008-12-01):
步进电机选型资料里都有对应的额定扭矩,如果只写最大扭矩,那额定扭矩一般为最大扭矩的1/3

网友(2012-12-09):
我也是啊  哎 扭矩和转速都要去确定   也不知道怎么选型  看了一个公司的  参数列表里只有扭矩,连功率和转速都没有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我还是通过扭来确定步进电机的

网友(2013-05-06):
一切多是积累。
做好手中的活,做好每一个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