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效处理和调质处理如何选择?

楼主(2008-09-09):
如何区分这2种处理在不同情况下的运用,如何确定是该用调制还是时效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效:合金经固溶热处理或冷塑性形变后,在室温放置或稍高于室温保持时,其性能随时间而变化的现象。
时效处理:在强化相析出的温度加热并保温,使强化相沉淀析出,得以硬化,提高强度

调质处理:一般习惯将淬火加高温回火相结合的热处理称为调质处理。调质处理广泛应用于各种重要的结构零件,特别是那些在交变负荷下工作的连杆、螺栓、齿轮及轴类等。调质处理后得到回火索氏体组织,它的机械性能均比相同硬度的正火索氏体组织为优。它的硬度取决于高温回火温度并与钢的回火稳定性和工件截面尺寸有关,一般在HB200—350之间。

楼主:
名词解释等于不说

名词解释等于不说

网友:
时效处理为,提高材料的稳定性,听说原来机床轨道天然时效长达2-5年,
调质处理为提高材料的综合性能,例如一般轴类,多数做调质处理,提高材料的综合性能,

网友:
时效处理一般用于铸件和大中型焊接件,主要是消除材料分子之间的内应力,保证精加工后基本不变型和零件的稳定性!
调质属于热处理,处理方法和应用范围2楼已经阐述的很清楚,具体应用比如小型台钻主轴套或者提高零件的切削性能提高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