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一个工件---请教

楼主(2008-09-09):
刚接触三坐标

我昨天测量一个工件,同一表面上有一个中心孔以及他周围的相互对称6个孔,可是用三坐标测量对称的两孔到中心孔的水平或竖直距离相差2-3mm。
请教:
1)这跟工件摆放的倾斜角度有没有关系?

(2)不设基准面和基准轴对这个测量结果有多大影响?
如我要测量两个对称孔与中心孔的水平距离,直接测量出来的结果误差比较大,我是不是应该慢慢调试使Y轴的变量为0,这时读出的X变量才是准确的,如果是这样太费事,请教高手。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赐教下 啊,在线等

网友:
现回答2吧
2)如果不设立基准面,你所测量的孔也就是圆就会投影到机械坐标系的平面中或者变成空间三维圆(投影在测量圆所取四点构成的面上),你说会不会有误差,基准轴如果不设立的话,你测量所得的xy值,也就是水平和竖直的值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可相信的值

1)这跟你没建基准轴有关,于工件放偏没关系,当然有夹具的话,可能就不会偏这么多

楼主:
现回答2吧
2)如果不设立基准面,你所测量的孔也就是圆就会投影到机械坐标系的平面中或者变成空间三维圆(投影在测量圆所取四点构成的面上),你说会不会有误差,基准轴如果不设立的话,你测量所得的xy值,也就是水平和竖直的值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可相信的值

谢谢,如果不设基准面测量每一个孔时,我都把Z轴锁定在一个坐标值,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有误差了。其次测量时我设立基准面,但是不设立基准轴,为什么我测量出来两个孔之间的距离就不是可信的值,请教。

网友:
把Z轴锁定在一个坐标值,那你使用的投影面就是机械坐标系投影面,

机械坐标系投影面和工件坐标系投影面是不同的,

设立基准轴,测量出来两个孔平面之间的距离可信,但小x轴y轴上面的距离就不可相信

你加我的qq吧

楼主:
我们公司不允许上QQ,只能上skype,有时间加您QQ,向您请教,谢谢你

网友:
你把所有测量的孔 都投影到零件的平面上 就ok啦

网友:
准确的说是投影零件的基准面上

网友:
因该是投影到垂直这几个孔的平面

楼主:
我的零件是非常规则的,上表面和和下表面理论上都是和工作台平行的,这样的话我只要设上表面为基准平面(6个孔在上表面上,中心孔在理论上是平行于上下表面的一个凹处),不设立基准轴,锁定Z轴在同一位置,测量出来的6个孔与中心孔的水平和竖直距离是不是就可信了。

顺便请教:机械坐标系投影面是不是就是工作台面。工件坐标系投影面是不是就是自己设定的基准平面

再次谢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
应该选择投影到零件的上平面 因为你摆放零件不一定平行于XY平面  我用的是calypso测量 软件

楼主:
谢谢,我就设上平面为基准面,把中心孔和6个小孔投影到上平面,那么设不设基准轴对我要计算的6个孔中心孔的水平和竖直距离到底有没有影响,为什么?

网友:
不用设基准轴了 因为你把几个孔投影到上平面 软件已经认为这几个孔和你的基准平面是在一个平面上了 这样和你测量孔 Z 轴的位置没有什么关系 投影结果是 2D 距离

网友:
2d距离正确,x轴,y轴偏差不正确

机械坐标系的面和大理石面基本一致,有的时候有微小的偏差

因为现在机器补偿用的都是软件补偿,其实就是软件构建理论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的xy面和大理石面基本一致,但有的时候会有微小偏差

网友:
投影面选好,一切都OK
同意“吟啸徐行”的话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的赐教。
假如我的工件放工作台是有点水平倾斜(竖直不倾斜),我想请教一下,我已经选定基准面,把这些孔都投影到了基准面上,只是没有选定基准轴。而我测量出来的两个理论上相对中心孔对称的孔到中心孔的水平和垂直距离相差很大,计算距离时,里面不是有xy变量,x变量,y变量?我需要水平距离,我就慢慢调试使y变量趋势于0,这样的话我测量出来的数值就和图纸尺寸很接近。
我目前的盲点是:我到底要不要调试y变量趋势与0?我不调试y变量为0,直接设定基准面,把这些孔都投影到基准面上,这时测量出来的两个理论上相对中心孔对称的孔到中心孔的水平和垂直距离相差很大。最正确的操作应该是什么?

请高手赐教,给我分析一下

网友:
你真因该接受下培训了,

测量工件用的是工件坐标系,给倾斜有p关系,即使你把工件放到你所谓的平,难道工件下面就没毛刺,就不会产生微小的倾斜?

设置基准轴那么简单的事情你为啥非想慢慢挑到y=0,杀鸡用牛刀!

你还是找人给你培训下吧 ,我都快没回复的耐心了

楼主:
谢谢楼上总是及时回复我。
我们厂没有师傅啊,我是一个新人,可能脑筋比较死。

网友:
呵呵呵,看来你们厂只有你自己知道了,甚至内径百分表别人也不会用 要是你测量错了岂不是别人也发现不了?

网友: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设备阿,你们厂在那里啊 ,
找供应商阿

网友:
设个基准面就OK了!

网友:
我现在使用CMM的时间就半年,以前一直是用投影仪,后来才用2次元,对此我知道要测量出准确的值,就一定要、必须要将轴找正!就LZ的问题,选择一个投影面,目前的CMM我们是否可以将它看做一台投影仪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必须轴找正!无条件的!
我的观点一出来,肯定要被攻击的!
前面的朋友既然说只要选个基准面就可以了,那就可以说给你一个标准的大平面方体,在该工件上有LZ说的这些元素,上表面和下表面的平行度和平面度都是O的话,就可以不用选择基准面了。(反正打出来也是个0)将工件随便放到大理石平台上,不管它歪歪扭扭成什么样子都可以直接干了是吗?请问此时机器默认的X、Y坐标系是哪个?是机器坐标系还是我们一般采用3-2-1方法建立起来的坐标系?谁能回答我?在线等答复!!!!!!!!

网友:
楼主能甩张图出来就好了

网友:
没有基准轴,测量你怎么保证在同一截面上?所以你的竖直距离如何得来?同样你怎么保证你的测量都在一个平面内?那算距离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回23#

1    前面的朋友既然说只要选个基准面就可以了,那就可以说给你一个标准的大平面方体,在该工件上有LZ说的这些
   元素,上表面和下表面的平行度和平面度都是O的话,就可以不用选择基准面了

   机器座标系中的平面和大理石平面基本一致,但有微小误差

2  将工件随便放到大理石平台上,不管它歪歪扭扭成什么样子都可以直接干了是吗?请问此时机器默认的X、Y坐标系
  是哪个?是机器坐标系还是我们一般采用3-2-1方法建立起来的坐标系

  如果你只要部分要素的话,当然可以直接干,例如要圆的直径。机器默认座标系是机器座标系

网友(2008-10-12):
楼主,你测量基准面是肯定要建的,投影也要用到啊,看你的意思是没有建工件坐标系,那样你Y轴找的再准也没用,你得建工件坐标系,那样你测量出的XY分量才是准的.

还有,要是图纸没有标名基准的话,你可以用对称两孔的中分点和中心孔的连线来当坐标轴,误差会分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