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气缸冲3mm大小的字该选多大的气缸

楼主(2008-09-09):
我想用气缸在工件上打字,字高3mm,冲深度0.3,六个字该选多大的气缸,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都急死我了。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料,一次打几个字?
楼主说说清楚。

网友:
要看你的工件是什么材质和你要冲的字有多大啊! 出力要求大你可以用增压缸来做,不知道楼主是在哪里如在上海可以到我公司测试一下大概需要的出力!!!!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字的外形是多少毫米乘多少毫米?6个字的各笔画的延米共多少毫米?板材是什么材质?板材厚度是多少?是做拉伸吗?

网友:
初步估算一下吧:
常见所打字为数字或字母。
字高3毫米,如果是数字“1”子,则笔画长度为3毫米,“8”字,约9.4毫米;如果是字母“I”,笔画长度也是3毫米,字母“W”,那就得12毫米多了。
不管字母数字如何选用,6个字的笔画总长度估算为60毫米应该是保险的。
楼主给出的打字深度为0.3毫米。如果字模截面为尖锐的正三角形,则笔画宽度为0.3/0.866=0.35。考虑到字模的实际情况,把打字的笔画宽度定为0.4毫米比较适当。
这样,6个3毫米高的字,其压印面积约为60*0.4=24平方毫米。
字模压印,初期以鍥形进入工件,在所施力使字模压入深度达到极限时,其压强应与材料的屈服强度平衡。
若以材料的屈服强度来估算,Q235钢的屈服强度为240MPa,45钢为360MPa。按压印面积,需用力各为5760N和8630N。
按上面计算选用气缸,气缸缸径选用125毫米为宜。
如工件材料或热处理与上面不同,则应做相应调整。

网友:
害怕伏枥就是厉害!厉害

网友(2010-04-19):
按照CMT打标气缸标准,需要一个冲击力为3吨的冲击力气缸就完全可以满足条件。CMT冲击气缸的缸径在40mm。

网友:
厉害啊!感觉你们都很厉害!

网友:
字模压印,初期以鍥形进入工件,在所施力使字模压入深度达到极限时,其压强应与材料的屈服强度平衡?

网友:
害怕伏枥分析都很有道理,楼主不仿一试。看是不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