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机构用什么元件好?

楼主(2008-09-09):
如图所示,运动组件重量大概为200公斤,下面有滚轮,速度要求是20mm每秒左右,定位精度+/-10mm,行程是5000mm,驱动以及导轨可以是安装在墙上或者天花板上,现在我的问题出来了:
这个驱动用什么元件比较好,滚珠丝杠(5000mm???),同步带,齿轮齿条或者链轮。关键是行程太长了,用丝杠的话自重变形,还有加工上非常困难。其他同步带,齿轮齿条等也比较困难。再请问大型(指行程长的)的机床或者铣床上的驱动机构是用的什么,是用丝杠吗,还是其他什么???谢谢!!!

网友:
驱动和运动组件组合在一起,做成小火车。
用电动机作驱动元件,加上刹车,电缆可以随便延长了。

网友:
有点吊装的意思,不知道楼主见没见过游乐场里单轨的在空中的脚踏车,也许可以考虑,说白了就是天车。

楼主:
谢谢三楼的同学,天车这个结构人家已经有了,就是不想做成一样才想别的方案的。

网友:
导轨+电机驱动就行啊

网友:
伺服液压结构或者链条链轮结构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

楼主:
液压伸出后总长(10m)太长,摆不下,机器总的长度需要控制在6到7米,当然是越省空间越好,所以没有选液压。

网友:
齿轮齿条或链传动,可以试试,

网友:
导轨+电机驱动比较简单,要精确定位的话,可用齿轮齿条或同步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同意楼上,我们厂的很多设备的这种移动结构都是这样子的,上导轨为齿轮廓导轨,伺服电机固定在运动件上,通过电机链轮与上导轨的齿轮廓传动,可以很好的控制,电机和导轨价格不便宜哦

网友:
成本低,性能可靠,结构简单为主要考虑对象,不必较真,除非你要做发明。

楼主:
这是类似机型的结构,电机驱动同步带轮,带动运动组件运动,运动组件通过天车上的POM滚轮定位在铝挤型的导轨上,带轮与电机安装在天车上与运动组件连接。这个结构运行的很好,但是我们做设计的总是不想走回老路上的,即使很好,我们还是想改进,这样子才会有进步。唯一一个小缺点就是这个结构铝挤型的导轨要花点钱。我自己倒是有两个小想法,过段时间share给大家。

网友:
驱动可以参考旅游景点的索缆

网友(2008-10-14):
电机(减速机)加丝杠较好。

网友:
看看,学点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三楼的同学,天车这个结构人家已经有了,就是不想做成一样才想别的方案的。

你是做习题,还是做实际设计啊?设计方案雷同的古今中外多的海了。一个设计方案除了要达到的功能之外,还是要考虑设计制造成本、运行成本的啊!

网友:
据同事讲,我们做的机床以前都是用长丝杠(大于5米)传动,但长时间使用后精度下降。目前用的都是用导轨+齿轮齿条机构,伺服电机固定在运动件上。但楼主的应用好像不需要很高的精度,所以用这样的结构不太划算。(我们最近的一台机器,6米导轨$1000,6米带齿条导轨$3000,再加上电机,总共花了差不多$5000在这个机构上。但不知国内是否可以找到便宜的导轨。)
另外,还看到过一种防止长丝杠自重变形的结构,就使每隔2米左右加一个液压驱动的支撑托,当运动件运动到这个位置时,这个托自动下降,“让路”给丝杠螺母,过去之后再升上来。

网友:
我在高交会看到个牛烘烘的东西-直线电机。
至于承重轨,用镀铬棒直接固定在一个型钢上就行了

网友B:
用无杆气缸带动,导向用直线轴承!!!

网友:
齿轮齿条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无杆气缸带动,导向用直线轴承!!!

请注意楼主的条件是“运动组件重量大概为200公斤,下面有滚轮,速度要求是20mm每秒左右,定位精度+/-10mm,行程是5000mm  ”,设计不能天马行空。

网友:
不知楼主的使用环境如何,是否可以考虑悬挂链传动.

网友:
同步带可以吧!

网友:
钢轨+伺服电机 能够保证

网友(2008-12-01):
用直线电机绝对没问题,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
这么长的话,建议用链条链轮比较好,因为定位精度也不高的

网友(2009-02-25):
卷扬装置

200kg滚动摩擦,综合驱动力约200*0.1=20KG.在一端采用电动卷装置钢绳直径5mm左右,采用锥形制动电机,也可考虑用最小号的微型电葫芦改制,关键是定位(制动距离)

网友:
卷扬机带动不可以吗?

网友:
2根轨道定位上下前后,一副齿轮齿条驱动。齿轮装在移动件上。
移动速度、负载和定位精度不算高,普通电机+减速机可以定位,最多加个变频器控制。

网友:
齿轮齿条或行走轮可以

网友:
你们想过用弹簧做直线运动吗?还可以弯曲,我以前跟一个朋友用弹簧做自动遥控窗帘开合装置,还申请了专利了.想不到吧!最实用,便宜,简单!

网友:
使用链传动,电机要使用制动电机,用无触电开关或行程开关控制。应该保证+/-10mm

网友:
就用天车吧!!!!将安装结构结合你的情况,配合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步进电机+导轨+钢绳

网友(2009-04-20):
考虑夹紧齿轮传动,精确,但较贵!

网友:
从楼主发贴到现在已经毛八个月了,热心网友支了不少招,不知楼主最终下了什么妙着,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2015-02-05):
导轨加平板直线电机吧,导轨自不必说,平板直线电机的定子可用标准长度拼接,只要选一合适动子即可,因为精度要求不高,可不用光栅尺,直接limit sensor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