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切割机防切斜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8-09-09):
谁能告诉我金属切割机防切斜的方法
' u6 z+ r6 j6 ^2 C* k我用普通的金属切割机切80*40的黑皮方管老是很斜,谁能告诉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问题。7 L( m& D# n2 L

网友:
是往复式用锯条的那种吗

网友:
还是用的带锯床

楼主:
是这种切割机

网友:
只有这样,想办法改进他的夹紧装置,这种机器的夹紧实际上是个松散结构,将夹紧的导板加长,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

网友:
受教 赚分   以后我也是铁匠  刀是否也可能斜了呢?

网友:
注意切割时工件的受力方向,夹持工件时根据受力方向适当的倾斜一个方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