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缸的组成部分---请教

楼主(2008-09-09):
大家好 ,组装的增压缸都有哪几部分组成呢?谢谢

网友:
通过羚羊老修改一个学生的油缸设计可以了解下!

网友(2022-11-21):
气液增压缸组装主要三个部分  储油桶(储存液压油的),增压器(气缸),液压油(油缸)
一般分为两种分体式:1、增压器搭配储油桶  然后通过高压油管连接油缸(分体式)
                                2、一体式增压缸

如需了解更多,可联系我们上海优帕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