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是否错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9):
如下,
位置公差平行度比形状公差平面度要求要高。请问是否正确?

网友:
看这样子是互为基准,形象一点讲,平面度指的是起伏,如果这两个面起伏方向一致,理论上讲是可以达到平行的,但是如果起伏方向不一致,比如说波峰对应波谷,就远远超出平行度要求了。所以这个标注有点问题。

网友:
对的(好像),这个东西要求太高啊

网友A:
公差的标注应该是可以的吧。
在实际加工中,如平面磨削薄片零件,经常会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的标注应该是可以的吧。
在实际加工中,如平面磨削薄片零件,经常会出现这种状况。

在这里平行度应该如何检测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同意害怕伏枥大哥的说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害怕伏枥大哥的说法
:

请问平面度如何测量?我们用CMM测出来超很多。
因为包含了平面度公差在里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很多是多少??
只要不超过0.1就ok。
既然已经测出来差很多,为何还不知道平面度如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是多少??
只要不超过0.1就ok。
既然已经测出来差很多,为何还不知道平面度如何量?

sorry, 笔误,应该是平行度,cmm测出来大多超过0.1

网友:
是否可以做个这样的小工装加上 μ表 来检测零件的平行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错的想法!
不过有点类似量铁板的千分螺旋卡,厚度表,有卖的

网友:
鬼脸人样。。。。。。。。。。

网友:
对于较大平面的误差测量,可用对角线法评定。将被测零件支撑在平板上,用百分表(千分表)调整被测表面对角线上,对角两点分别等高。然后表在被测表面移动,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就是平面度误差。摘自我的教科书。

网友:
这样标注没有问题,两个标注的含义本来就不同.

网友:
不符合中国的习惯,很多帖子讨论过了;老外好多这样标注

网友:
两个平面的平行度公差必须高于平面度公差,这是有原则的
上图的量具设计可能不行,理由是:1.工件的厚度好象很薄,这个量具结构不能测量因工件挠曲的误差,   2.这个量具结构要求工件被测表面必须保持与千分表的测杆垂直,好象很难做到

网友:
反了。形状<定向<定位

网友(2013-09-21):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8-10-14):
同样好奇平行度公差如何测量?
另外平行度公差必须高于平面度公差不知道有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