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阀和双向液压锁---请教

楼主(2008-09-09):
长期以来一直不能对平衡阀和双向液压锁有很明确的区分,在此请教各位大侠,以解小弟心中疑惑,谢谢了

网友:
从名称上就可以很好区分的啊!

网友:
最主要的一点从功能上讲,平衡阀能让供油腔保持一个稳定的压力(如附件PDF所示3口压力),不会因为重力或其它原因导致供油腔瞬间失压,从而保持执行器一个平稳的运动。在开启比一定(如4:1)的情况下,控制油压力计算如下即:3口压力=(设定压力+5×2口压力-1口压力)/4,其中背压(2口压力)小时则可忽略。液控单向阀只是开启或关闭功能,尤其是在没有回油节流阀配合,又垂直下落时,供油腔会瞬间失压,阀关闭建压后又开启,这样往往会出现剧烈抖动或响声。详见附件《威格士插装式平衡阀》里的介绍。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纯水液压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结合附件中的PDF文件,弄明白那个计算公式,就会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