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圆皮带轮传动和摩擦轮传动设计资料

楼主(2008-09-09):
那位大侠有圆皮带传动和摩擦轮传动设计的资料?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不到,搜索也搜索不到,请有关设计经验的前辈指教!
现在了解到的只是圆皮带长在总长下减少5%,谢谢!

楼主:
顶上去,那位前辈可以指教?

网友:
圆皮带是用多长直接接的,长度没关系。

楼主:
传递的功率,压紧力的大小,有没有详细点的设计资料?

楼主:
只能凭感觉设计,最好是有数据可以参考,或者有计算的方法提供,

网友A:
我曾经设计圆形传动皮带,功率小于100W,皮带直径6-8,采用橙色那种,现场定长再熔接,但车间反应熔接处经常断裂,后来干脆选准长度,买了O型橡胶密封圈,结果超好用。

网友:
我那是直接用胶粘的,功率参数问题你可以直接问厂家,寄个样册就行了。做设计不是除了计算就做不成的,不行可以参考三角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设计圆形传动皮带,功率小于100W,皮带直径6-8,采用橙色那种,现场定长再熔接,但车间反应熔接处经常断裂,后来干脆选准长度,买了O型橡胶密封圈,结果超好用。

哈哈,高招啊!!
谢谢楼上2位的意见!因为设备的开发要尽最大的可能确保设计出来以后可以保证运行稳定,所以要求比较高,第一次用这种传动心里没底啊!

网友(2019-11-19):
也没高人上传个资料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设计圆形传动皮带,功率小于100W,皮带直径6-8,采用橙色那种,现场定长再熔接,但车间反应熔接处 ...

我也是反对现场自行熔接。

用O型圈做O形带,这个厉害了,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