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右键怎么设置?

楼主(2008-09-09):
我看了很多proe相关教程,他们都讲道使用右键,为什么我装的右键就什么也没有?
那位楼主知道帮忙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的右键是在什么情况下没有弹出下拉菜单?
各种情况都试过吗?用的proe的哪个版本?
怎么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呢,而且也没看到过教程里面将右键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单击的情况下,我现在知道了要按住持续一会才出现。
我用的是proe4.0。
在一些教学视频里经常有使用右键的情况。
谢谢了!你的“工程师,细致一点,再细致一点! ”很受用,呵呵

网友:
我用的也是proe4.0,不存在这种情况!
右键也不需要设置!

网友(2008-10-10):
我和楼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PROE在不同的环境、命令下面右键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呀,反正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2008-11-18):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2009-07-18):
问题已经解决,只要按住右键两三秒就会出现相应的菜单,谢谢各位!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只要按住右键两三秒就会出现相应的菜单,谢谢各位!
引用 网友B:

回答正确,刚学proe的同志都会出这样的问题。我也不知道ptc为啥会这样设计右键的操作?

网友(2009-10-28):
proe右键就是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