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9液压泵压力上不去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9-09):
就 是本来需要四十的压力可是到了二十就上不去了,换过了溢流阀还 是不能得到解决

     还有油的温度有点高。有那位兄台能指点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了

网友:
泵有问题呗!

网友:
问题描述详细点,给个泵的型号、系统原理图什么的更好

楼主:
型号是B159

网友:
泵的问题,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