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动式液压阀阀芯的液动力补偿问题-讨论

楼主(2008-09-09):
平时接触的阀多了,便对各种阀芯的驱动方式有过观察了解。
其中,对于直动式阀的阀芯运动印象较深,由于是直动式阀,所以设计者一般都会考虑到液动力补偿问题,特别是工作压力要求较高的情况。
关于阀芯液动力补偿具体都有哪些方式,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均压槽应该是常用的方式,复杂一点的还有打孔引油,做阀套等。普通阀件价格低,使用环境恶劣,太复杂的结构没有生存空间,在比例伺服上用又非常影响阀的特性,或专用阀,或理论研究,才有些意义。

网友:
现在很多结构和研究在阀的开口形式上,对液动力影响也很大

网友:
1、阀开口方式,尽量做成对称开口,抵消液动力;
2、对于不能对称的,在阀心台肩上做角度,抵消液动力。

网友:
不能对称的,想了半天也找不出例子来。

楼主: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而且一些资料介绍的方法工艺性不好,或者只是局限在理论方面。希望广大液压界同仁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技术改良,方法肯定是有,就看如何思考。
目前接触的阀有些补偿结构,具体补偿效果怎么样,还缺乏试验数据资料。

网友: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资料和实物,全部局限于减少有害液动力方面,具体补偿效果只能说有效果,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液动力产生的很大原因在于加工误差如圆度,圆柱度,同心度,位置精度,小节流口加工一致度等等,而精度提高一个等级,成本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得不偿失。目前基本上能做到“够用就好”。除非专门研究,否则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