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有一个新的液压设备,运行不足一月,疑问---求助

楼主(2008-09-10):
现场有一个新的液压设备,比例阀驱动液压缸进行水平运动,设备运行不足一月,最近发现该液压缸回退到原位后向前窜动20MM。我们对比了其他老的设备,发现老的设备上比例阀都和一对液控单向阀组成的液压锁一起使用,而新的设备上没有。

疑问:
1)是不是比例阀换向的制动必须和液压锁配合使用
2)新设备比例阀的放大板是内置的,是否还需要调整?比例阀厂家:MOOG

先在此谢了!

网友:
回油管路长么?是否有精滤器,怀疑回油问题。

楼主:
回油管路大概有10米,没有精滤器。

网友:
回油管路上的元件锁闭太快

网友:
油缸水平放置的应用中,通常换向阀与双向液压锁配合使用,换向阀中位为Y型或H型,保证液压锁与换向阀之间中不憋油,否则就会出现换向阀关闭后出现油缸串动现象。
1,请传液压原理图
2,比例换向阀是什么中位机能
3,MOOG通常是比例伺服阀,中位是零偏置的,你能确认是常规比例阀吗

网友:
传说中的零飘

网友:
5楼的大侠讲得很在理

楼主:
现场有一个新的液压设备,运行不足一月----问题请教,附液压图

现场有一个新的液压设备,运行不足一月,疑问---求助
现场有一个新的液压设备,比例阀驱动液压缸进行水平运动,设备运行不足一月,最近发现该液压缸回退到原位后向前窜动20MM。我们对比了其他老的设备,发现老的设备上比例阀都和一对液控单向阀组成的液压锁一起使用,而新的设备上没有。

疑问:
1)是不是比例阀换向的制动必须和液压锁配合使用
2)新设备比例阀的放大板是内置的,是否还需要调整?比例阀厂家:MOOG
3)该故障现象的故障原因可能是哪几个方面的原因。

先在此谢了!

楼主:
我把相关的液压原理传上去

我把相关的液压原理传上去,请各位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觉得有可能是负载 冲击 有气引起的,油缸的大腔和小腔有补油油路,油缸这么快的速度,如果停车速度控制的不合适,补油的的油路没在液面以下可能会补进了空气,如果工况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在中途减速停一下,观察一下,监测一下两腔的压力变化及油缸的行程。
     如果不是的话清洗一下补油的单向阀试试,尤其是补油油路和回油滤油器相连的,没看到实际工况不好瞎说,自己再看看吧,   调试好的设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点意见,不一定正确
1.比例阀换向的制动必须和液压锁配合使用(不必)
2.新设备比例阀的放大板是内置的,是否还需要调整?比例阀厂家:MOOG
(需要调整)
3.该故障现象的故障原因可能是哪几个方面的原因。
    1.溢流阀压力调整不准确,调反了也不一定
    2.油位低,补油阀吸入了空气
    3.系统有空气没有排出
     4.比例阀的放大板调整不当。

网友:
液压锁是用的地方才使,估计是系统进了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