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油缸渗油现象,请教有关专家啊?

楼主(2008-09-10):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或遭遇过?
设备上用的一批油缸,买来做耐压泄露实验的时候没有问题。可用到设备上,就会出现图片上的现象。也拆开油缸看了,密封无破损,应该是伸出杆和端盖密封的配合缺陷或密封的问题,是一个和不正常的现象。
在项目开质量会议时领导要一个解释,问这是怎么回事?系统的压力才10MPA,地油缸设定压力17MPA很多的。
请专家支招。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只要不滴油。按理应是油膜的油。

网友:
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吧
对了 您用的是国产的还是
顺便问一句 Φ150mm行程150mm         Φ100mm行程150mm
进口的跟国产的都是什么价位呢  21mpa 的

网友:
活塞杆上有一点油带出是正常现象(标准也有规定可许范围),活塞杆表面的粗糙度为什么最好不高于Ra0.2,就是考虑要有油膜存在。

楼主:
油滴,说不过去。

网友:
价廉的副产品,换个NOK的防尘圈会好一点。紧一些会少带出些油。

网友:
换一下密封圈的材质即可

我多次碰到此类现象,可能用的密封材料为聚胺脂,更换为丁晴橡胶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学到很多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
主要是导向套和活塞杆得公差出现问题,也可能是密封件差

网友:
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应该是密封质量差造成的

网友:
原因:偏心。若要保留原油缸,换丁睛密封。

网友:
军工制造的三峡船闸启闭机液压系统的油缸专门拿盆接油呢,见多了就不怪了。关键还在密封和加工精度的控制上

楼主:
长见识了,我联系供应商改一下看吧!

网友:
缸筒外圆处滴油,应该考虑:1.活塞杆是否带油,杆密封是否可靠;2.导向套与缸筒处的密封是否可靠。

网友:
你的缸压力比较低, 不要用硬的密封件, 容易渗油,还有要换好一点的防尘圈, 进口的都值得.
我常处理类似的问题, 国内没人注重防尘圈, 也见怪不怪了. 须知密封是一个系统, 主油封或防尘只是其中一个单元, 都有相互搭配的. 就象一个人上身笔挺西装, 下身运动短裤, 大家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油缸也一样.

楼主:
我会把上面两位的意见记录下来,你们提的很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