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两个零件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08-09-10):
附件两个零件求教加工方法,材料是美牌号,低碳钢1018 面光洁度要求RA1.2,谢谢各位能指教,
$ O. [4 i' t: I7 _5 s另外,如果有厂家能加工的,也请留联系方法.

网友(2008-11-18):
批量大吗

网友(2009-03-05):
这个玩意儿不太rongyi

网友:
焊接可以吗?或是批量大的话就可以选用模具铸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