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槽加工 - 请教

楼主(2008-09-10):
各位高手大家好! 我有一个端面槽加工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    材料是45#,内孔为19--40MM,深度为12MM.因为是用手磨刀具,刚性总是很差,车削的时候采用轴向进给的方式,分两段加工.  尤其是用白刚刀,4MM的宽度,用15M/MIN,0.03MM/R,的参数车削. 效率是非常的慢啊!    后来我考虑用合金刀,用径向车削的方式加工,每次进1MM.加大转速及进给.这样效率应该会提高些,   不过问题是用径向车削,车刀的前角很不好刃磨.      - 希望大家能给一点建议,改良的方法.-   谢谢各位!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伊斯卡的刀具
伊斯卡最出名的就是端面槽刀
会使你的加工范围有很大提高

楼主:
伊斯卡听说过,不过目前厂里都没考虑用这种刀     太穷啊       就手工刃磨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是的  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和产量总体衡量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描述应该是在一个整圆的端面上要车一个圆开的槽下去,深度是12mm  ,圆环槽的尺寸是大圆40,小圆19

能不能做个和盘状的铣刀样的东西,外形是40中心有个孔是19. 刃的数量是随便,感觉2刃就够了。刃多了排屑是个问题。 也不知道可不可行,楼主可以试试看。(外面专门有人做这方面的刀,订做的不过是有点贵。)
新手不才

网友(2008-10-23):
伊斯卡的槽刀确实不错

网友:
将刀片焊接在圆管上,增强刚性,细节比较简单就自己想吧

楼主(2008-11-25):
将刀片焊接在钢管上可以增加刀杆的刚性,是个好主意。不过刀具在径向的移动范围很小,不适合加工宽而长的端面槽。

网友:
普通焊接刀,慢慢车吧

看磨刀的水平了

当然,也得看刀具质量状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