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油缸:进口的跟国产的是什么价位?

楼主(2008-09-10):
油缸Φ150mm,行程150mm     , 和  Φ100mm,行程150mm---
进口的跟国产的都是什么价位呢  ,21mpa 的 。
谢谢。

楼主:
求助各位

普通油缸和伺服油缸Φ150mm行程150mm         Φ100mm行程150mm
进口的跟国产的都是什么价位呢  21mpa  频率400次每分  用40号油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频率要求,所以无法猜测,为何不找油缸厂询价呢?

网友:
油缸,国产的肯定会比进口的要便宜很多,但是具体的价格你最好还是和具体的公司联系,因为就是同一个功能的产品国内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公司专门生产伺服缸和伺服系统电话:13805352306  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