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CrMoR 能够堆焊同材质钢吗

楼主(2008-09-10):
现公司(压力容器行业)一台产品上的接管,材质为15CrMoR,但是内径车大了单边大10mm个左右,能够通过堆焊解决吗?不用大面积堆焊,只需要管口位置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在堆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
谢谢~~~

网友:
没有示意图,不太明白具体位置。如果不是应力集中的位置可以考虑堆焊。
主要注意焊前预热,焊后保温,消除焊接应力。

网友:
可以用TIG堆焊,焊丝为ER55-B2(TGR55CM或H08CrMnSi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