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半圆的同轴度测量---请教

楼主(2008-09-10):
请各位高手帮忙,下图中的2个半圆同轴度要求0.12mm,批量生产,要求每件都测,两圆半径分别为dia2.890+0.01/-0.005,dia2.015+0.01/-0.005(英寸);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没?首先排除CMM,批生产使用CMM不现实;最好是用简便易用的量规或表,又快又准的。请大家帮忙想个方案,谢谢!

楼主:
补充:2个半圆都是小半圆,不是整半圆;大家帮忙,马上就要批生产了,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一次安装加工的,同轴度不会太差的。
建议打表测量两个R的半径差近似计算同轴度。

网友:
数控车床上车个阶梯轴,每一个零件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次安装加工的,同轴度不会太差的。
建议打表测量两个R的半径差近似计算同轴度。

是在车床上一次装夹完成的:刀干上4个刀头,分别对应2半圆的粗镗和精镗;刀杆上打顶尖孔,用顶尖顶住;粗镗0.5mm,精镗大概在0.2mm左右;加工完后打表,同轴度入刀口与出刀口相差7-8道;很麻烦,不知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

网友:
一定是夹具的问题,由于切削量大,夹具的定位不可靠导致工件松动。

网友:
车个台阶轴检验规,然后用塞尺去测其间隙,来判断其同轴度是否合格。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看法 做一个专用检具是比较好的 】

网友:
做专用的检具非常方便的,主要是速度和精度。

网友:
塞尺去测其间隙?
不知道有这样的塞尺吗?

网友:
这个问题在于零件为局部圆,无法确立基准;
今天没事,再加本人还在找工作,就给你出个注意吧,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1、建议以下图的方法进行检测;
2、图中是通过借助检具本体来模拟出一个基准圆,用来确定测量基准;
3、零件圆柱部份需与检具体紧密贴合,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4、测量销需在较轻的作用力下测量,否则测量不准确。

网友:
所测量的应该是求两圆弧的同心度,或者是两半弧圆柱的同轴度,在这里只需测量同心度就可以了.
 相对来说较快较省钱省力的就是用测量投影仪来测量两个圆弧的圆心距离(测两个圆弧时要取多点),如果公差带是带φ的,同心度就是圆心距的两倍,如果不带φ,那么同心度就是圆心距.

网友B:
十一楼,请看看楼主R弧公差,公差太大用此功能规测量误差比较大.(请各位高手帮忙,下图中的2个半圆同轴度要求0.12mm,批量生产,要求每件都测,两圆半径分别为dia2.890+0.01/-0.005,dia2.015+0.01/-0.005(英寸);

网友:
楼主:可否利用两钢球支撑其中一R弧,再打表测两另一R弧

网友:
用个半圆规定位在其中一个半圆上,半圆规中心开孔,用个芯轴插入半圆规孔内,芯轴上装个杠杆表,
直接旋转打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一楼,请看看楼主R弧公差,公差太大用此功能规测量误差比较大.(请各位高手帮忙,下图中的2个半圆同轴度要求0.12mm,批量生产,要求每件都测,两圆半径分别为dia2.890+0.01/-0.005,dia2.015+0.01/-0.005(英寸);

您好!按我说的方法检测的确存在误检。多谢指正!

0.005英寸*25.4=0.127毫米,大于0.12mm。这个图的尺寸是不是标错了?

如果同轴度的单位是英寸,则同轴度和半径公差之比为24,且半径公差在我的方法中对测量的影响理论上是一半,实际应该是48倍。不知这个倍数是否许可?楼主能否能接受?

如果半径公差单位为毫米,理论上的结果和上面一样,但公差仅为0.005mm,这对定位的精度要求太高了。有必要对测量的精度提高。不建议用位置度量规。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如千分表打表对比法,但需零件上另附条件!

网友C:
数控车床一刀下来,同轴度就0.02mm左右,抽检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全检。频率为4小时/次,你不放心的话可以2小时/次。你不信自己来跟踪一下该尺寸。

网友:
许先,你的图片怎么像小日本的膏药旗 ,强烈建议您换一张!!!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首先说明的是尺寸单位是英寸;
样品阶段我们采用了3中方法:
1。CMM,批生产要求100%检验,所以这个方法成本高,效率低,无法采用;
2。在数控铣上打表找正其中一半圆,打表测量另一半圆,效率更低;
3。类似冰雪钱所说,用一接近半径长度的矩形块定位其中一半圆,块上固定一小表头,旋转打表;由于空间狭小,不好操作,误差大,效率太低;
以上3种方法测量结果差不多,已半圆弧顶为0位置,入刀口左摆5道,出刀口右摆2-3道;就是因为测量困难和出入刀位置相差太大,所以现在产品前面工序都已走完,就剩这道工序不敢动了。
图纸标注就是这样的,曾小批量生产过50件,CMM测量只有30多件合格,这是个长期合作的客户,不做又不行,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车床一刀下来,同轴度就0.02mm左右,抽检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全检。频率为4小时/次,你不放心的话可以2小时/次。你不信自己来跟踪一下该尺寸。

在接这活是我们也认为一刀下来肯定合格,结果不是这样;如果当时有人说一刀下来不合格,估计我们会用唾沫淹死他,结果实际已做就哑了;我们反复了很多次,换工装,换刀杆,换机床,前前后后废了30件才控制在目前这种状态,郁闷了。

网友D:
如果要求效率的话, 可以用气动或者电测, 1孔定位另一孔布3个以上的测点, 测量时不需要旋转, 直接读数, 就是成本高点.
也可以单点电测, 测量时要旋转, 配1台带峰值的电子柱, 这样成本能低点.

网友:
楼上,上班时间上网胆子不小?呵呵呵,是你自己还是借用别人的号码

网友:
关注一下。
“图纸标注就是这样的,曾小批量生产过50件,CMM测量只有30多件合格,这是个长期合作的客户,不做又不行,头疼。”这是问题的关键,你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考虑怎么大批量检测的问题。合格的产品不是检出来的,正像兰羽说的,有品才有质。除非你不打算解决我认为的关键问题,那可以,做专用检具,干一大批,全检,挑出合格的进入下一步,根据目前的工艺状况恐怕成本谁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求效率的话, 可以用气动或者电测, 1孔定位另一孔布3个以上的测点, 测量时不需要旋转, 直接读数, 就是成本高点.
也可以单点电测, 测量时要旋转, 配1台带峰值的电子柱, 这样成本能低点.

请问大概是什么价位?怎么校准?

网友:
数控车床一刀下来,怎么会这么不稳定?多加一刀,精车余量0.1mm,牺牲点效率可不可以接受?不然恐怕只能用电子量规才合算了

楼主:
前天镗了5件,去做CMM,同轴度最小0.01,最大0.09,结果还算满意,就是测量手段还是没解决。

网友:
如果只检查同轴度,做两块卡规就行,选定好上下限在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一个校零MASTER就可以了.数值显示按你的承受能力配,机械表,数显表,电子柱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能用塞尺吧?太不可靠了

网友(2008-10-19):
万能工具显微镜能测量同轴度  具体 方法可以QQ咨询我 312382443

网友:
适用于独立原则,不能用阶梯轴量规。
怎么不用电子高度仪+V型快
将工件置于V型快上(孔轴线水平),用高度仪测量两个圆弧最低点并计算高度差a
旋转工件(孔轴线保持水平),用高度仪测最低点计算a
多测几次,(a最大-a最小)X2 就是测量结果。

网友:
准备一个锥度芯棒想办法把小圆固定在上面,再转动芯棒,用表打大圆,其表的摆动范围近似于同轴度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现在可以理解了,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加工一个AL棒,(直径8,长度78,毛坯直径10)数车一刀下来,同心度大的有0.3,手动CMM(T牌)测针只能测到中间部分,结果就有0.3了;翻一端测量,测量中间部分同心度0.1,两次基准不同,分别为两端圆心,好郁闷!!目前没有良策,各位大侠支支招,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可以用扫描规方式,小孔用圆柱定位,大孔用百分表旋转扫描.

网友(2008-12-01):
32楼检测方法不错,不过像楼主说的,要从根本解决问题,我也觉得夹具问题大点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制作检具,就好了 还快

网友(2009-01-10):
我也同意32楼的方法,

网友:
最终解决了吗?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现在可以理解了,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加工一个AL棒,(直径8,长度78,毛坯直径10)数车一刀下来,同心度大的有0.3,手动CMM(T牌)测针只能测到中间部分,结果就有0.3了;翻一端测量,测量中间部 ...

抱歉,有阵子没来了;首先谢谢大家的关注;
暂时还未生产, 我们想了个比较笨的方法,但还未作试验,不知可行否;有单子了就可以试验了.

李兄提到的问题确实存在,当初我们这个产品做样件时测过CMM, 基本上具有一致性;即 分别用2个半圆做基准,测量结果相差很大,相差0.03到0.05左右,我们也很迷惑,CMM测量员也非常纳闷.

网友:
误差大是由于手动测量造成的,试用自动测量半圆,应该能保持一致性。

网友(2010-06-26):
学习啦。。。喜欢这样子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