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为何会产生真空?

楼主(2008-09-10):
什么叫真空泵

网友:
就是形成负压啊

网友:
恢复

通过运转形成负压强,吸入气体,然后排出

网友(2008-10-12):
根据泵的原理不一样,可以分类。
比如活塞、离心、水环、射汽(水)等。

网友(2009-01-07):
不同的真空度用的泵不一样,各种泵的抽气原理也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密闭容器里的空气想办法抽走就形成真空,最简单远离类似于电风扇。

网友:
很有见地,好东西

网友:
我们使用的主要是旋片式真空泵,利用偏心原理形成负压

网友(2010-04-30):
真空根据压力的不同可以分为低真空、中真空、高真空和超高真空
一般低中真空泵有旋片泵、滑阀泵、罗茨泵等,高真空和超高真空泵油分子泵、扩散泵、低温泵等
现在市场上旋片泵、罗茨泵和分子泵、扩散泵及低温泵使用量较大
另外干泵是在低真空下替换油封式真空泵的一个趋势

网友(2010-11-19):
10楼说的很全面,大学学的就是真空获得设备和真空应用,可是没从事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