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VIK 双刃枪钻---求助

楼主(2008-09-10):
SANDVIK 双刃枪钻切削铝合金8mm直径孔,长约200mm。
哪位大虾能提供切削参数,即线速度、每转进给量、冷却压力&流量?
别的公司也可以,如BOTEK等。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9291&extra=page%3D3
是关于角度的。
其他关于刀具的帖子请看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4732&extra=page%3D5

楼主:
双刃枪钻切削铝合金

谢谢楼上的!
目前面临现实的问题:SANDVIK 双刃枪钻切削铝合金的每转进给量只能达到甚至低于单刃枪钻的水平,否则会因排屑不畅而发生刀具折损! 还谈什么提高切削效率!
SANDVIK技术部门解释双刃枪钻不宜切削铝合金,以前在中国没用过,所以没经验,晕!早干什么去了?
有没有用过BOTEK、TBT的双刃枪钻的虾客,有否类似经验?

网友:
枪钻本来就不太适宜切削铝合金,但用来扩孔还是可以的.进给量小点.因为铝合金也是本来就沾刀

网友:
sandvik的人是吃什么的?
用直槽钻呀!!!!!
是日本人发明的!

网友:
楼上的,枪钻就是直槽钻。
跟他们在中国用没用过没关系,双刃枪钻不本来就不适宜切削铝合金,只能用单刃的,别说铝合金了,一般钢用枪钻的时候也很少有用双刃的

网友:
楼主的刀具能上个照片吗?

网友:
8豪米的双刃,你用CAD模拟一下排屑空间还有多大?

楼主:
附双刃刀头图,觉得没有分屑槽是不对的。
现在改用单刃,效果还可以,效率不必双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VIK 双刃枪钻切削铝合金8mm直径孔,长约200mm。
哪位大虾能提供切削参数,即线速度、每转进给量、冷却压力&流量?

很想知道,你当时用的是什么参数(什么表现),现在用的单刃深孔钻又是什么参数。

网友:
楼主,我给你一份botek双刃钻的切削参数!
铝合金  以12*D为例,切削速度为48—180m/min,进给为0.2—0.4mm/r.   压力:30—60bar,流量:8—18l/min。深度越深压力和流量越大,我们的双刃钻用户主要是打发动机缸体孔的,铸铁比较多。
以上参数为BOTEK试验数据,由于设备,切削油等因素仅供参考。
我们自己用单刃枪钻做外加工打铝合金时也会沾刀,软,不断屑导致掉头,进给速度一般为120mm/min.

网友:
枪钻你看看日本东芝的

网友(2009-03-11):
我们以前用东芝的,感觉好菜,最近在试验BOTEK的
台湾GUHRING的枪钻好像也不错

网友:
确实双刃枪钻不适合加工铝合金,一般都是加工铸铁。双刃枪钻排屑槽容屑空间太小,排屑不畅直接结果就是断刀。8mm的我有朋友在用,他们是铸铁,60bar的压力还是不够。山特虽然是世界第一大刀具厂,但在枪钻这块的专业度还是不如另外2家。

网友:
使用GUHRING RT100T钻头,用在发动机主油道孔上,ALSi9Cu3 8mm直径孔,长约200mm,
参数:N=8000,F=2000。寿命400m!
这种孔现在都用硬质合金钻头拉

网友:
晕还以为是啥哦原来是我们这叫的G钻而且韧带太宽了前后各留0.6就应该够了把不然摩擦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