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缸的设计

楼主(2008-09-10):
我单位最近设计了两种长行程液压缸,缸径是100,活塞杆直径是80,第一种行程是5米,第二种行程是7米,生产出来以后出现了问题,液压缸的启动压力太大了。5米的还马马虎虎可以用,,7米的还出现了拉缸,活塞与导向套的与缸体和活塞杆的配合是H9/f9,我单位以前没有做过这么样的长径比的液压缸,而且我认为活塞杆在水平放置两端支撑的情况下,已经发生了弯曲。我在些请教前辈们,这样的长径比这么大的液压缸在设计还有按装时要注意什么问题,我在这里谢谢了!!! 特别是活塞的结构设计,选材!!!

网友:
估计你们设计者没对该油缸进行稳定校核(当D/L小于1:10  必须对稳定性进行校核) ,这种油缸设计是要增加导向长度(可加隔套)、支撑、还可增加缸径和杆径来增加稳定性。你现在这样情况可在油缸外部加随行支撑。

楼主:
谢谢斑主的解答,客户给的外形尺寸已经固定包括缸径杆径行程,我们没有办法去更改,活塞,导向套的尺寸已经放到最长。我们具体结构的细节上做功夫,还有在选材上来改善,有人说看到老外活塞导向套用的是铝的材料,具体不知道什么牌号。我们是用的45钢加 酚醛树脂导向带20MM宽的各两条!!!

网友:
结构上的建议:
1、缸筒和活塞杆采用多点辅助支撑
2、导向套采用球面自调心式
3、采用静压导向套结构,同心度高,但制造困难,要有专用的静压系统

网友(2009-03-23):
我最近正在学习液压启闭机的设计,其中很多不懂,想来这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长行程的油缸在汽车起重机上应用很多,在尽可能的增加导向长度外,使用和出厂试验过程中都要考虑外部辅助支撑,

网友(2016-06-16):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