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求2Cr13的出厂标准

楼主(2008-09-10):
哪位大侠能够提供2Cr13的交货状态是材料的硬度标准。最低HB多少是属于合格??

网友A:
楼主您好!
根据GB 1220-92不锈钢棒标准,HB必须大于192;
另外,根据GB 3280-92不锈钢冷轧钢板标准,HB小于223;

网友:
2Cr13
标准:GB/T 1220-1992 ●特性及适用范围: 淬火状态下硬度高,耐蚀性良好。用作汽轮机叶片。 ●化学成份: 碳 C :0.16~0.25 硅 Si:≤1.00 锰 Mn:≤1.00 硫 S :≤0.030 磷 P :≤0.035 铬 Cr:12.00~14.00 镍 Ni:允许含有≤0.60 ●力学性能:抗拉强度 σb (MPa):淬火回火,≥635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淬火回火,≥440 伸长率 δ5 (%):淬火回火,≥20 断面收缩率 ψ (%):淬火回火,≥50 冲击功 Akv (J):淬火回火,≥63 硬度 :退火,≤223HB;淬火回火,≥192HB ●热处理规范及金相组织:热处理规范:1)退火,800~900℃缓冷或约750℃快冷;2)淬火,920~980℃油冷;3)回火,600~750℃快冷。金相组织:组织特征为马氏体型。 ●交货状态:一般以热处理状态交货,其热处理种类在合同中注明;未注明者,按不热处理状态交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根据GB 1220-92不锈钢棒标准,HB必须大于192;
另外,根据GB 3280-92不锈钢冷轧钢板标准,HB小于223;

但是我公司购买的棒料,有宝钢的,西宁特钢和长城特钢的,他们所提供的质保书,有的出厂硬度只有160左右。都低于19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