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90度20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9-10):
我在淘宝看见一把车刀,请大家帮我看看适合C6241车床吗?是可转位车刀吗?
(本人刚实习车床,对车床还不太了解,希望大家详细说说,谢谢)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0c7c61ef79c3656c27f5ae6e2117652.jhtml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标的不规范,意思应该是表达是90°角的车刀,刀体是20的方.正确的应该是90°X20(前面是刀刃角度,后面是刀体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不规范,意思应该是表达是90°角的车刀,刀体是20的方.正确的应该是90°X20(前面是刀刃角度,后面是刀体的尺寸.)

意思是不是:刀体尺寸20*20?
再请问这种车刀是普通车床用的吗?

网友:
纸盒上的 90°20WT3K13 ,WT3K是刀片的各项标示(见数控可转位刀片的代码13表示刀体的长是130.

网友:
数控和普通车床都可以用,就是一把普通的可转位刀片车刀.

楼主:
恩`感谢。终于解决了。明天就买一把来用~整天磨刀繁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感谢。终于解决了。明天就买一把来用~整天磨刀繁死。。

嘿嘿!不烦了?
游戏才开始那!

针对不同的状况,选不同的刀片--型号、涂层、切削参数……
不过,选好了就好用了。
欢迎新社友加入!
 努力!!

网友:
可以的,应该能行的

网友:
也学了一点东西

网友:
建议改行,机械行业加工有点KU

网友:
28块一把??????这把还是复合压紧式的20*20外员车刀,刀片底下的合金刀垫都要十来块了,上面的压板好像都不止20几块

网友:
90°是指 90°偏头外圆车刀杆
20应该是指 刀方尺寸为20*20

网友(2009-02-04):
90°是指 90°主偏角
20方是指刀杆尺寸为20*20

网友:
90°是指主偏角为90°的车刀,20是指刀体截面为20*20的.

网友:
山寨刀啊,不会用学着用

网友:
正确的应该是90°X20(前面是刀刃角度,后面是刀体的尺寸.)

网友(2009-03-27):
90°主偏角 车刀杆尺寸为20*20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