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测量光轴圆柱度

楼主(2008-09-10):
首先 我对圆柱度这一概念 理解不够透彻;
二,我单位 只有普通卡尺、外径千分尺、V型块等简单测量工具,
请教大家该如何利用简单量具测量一普通光轴的圆柱度,谢谢赐教!

网友A:
外径千分尺多测几个直径、等高V型块配合千分表多测几个,素线平行度然后大概估算。估计你们的机床应该不错,要不怎么标注圆柱度呢,机床导轨好的话,素线平行度也可以在机床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千分尺多测几个直径、等高V型块配合千分表多测几个,素线平行度然后大概估算。估计你们的机床应该不错,要不怎么标注圆柱度呢,机床导轨好的话,素线平行度也可以在机床上看

谢谢 杨天的解答   (因为我单位床子精度不高 才要求必须检测圆柱度的  呵呵)
还要请教大家  圆柱度如何理解,只测量几个圆的直径 用几个圆直径之差 是否算圆柱度呢? 疑惑

网友:
兄弟标准必须是用圆柱度仪检测.如果公司规模小,只能用相近的方法通过测量类似圆度和直线度来推算圆柱度了.使用测量仪器价格便宜,还算实用吧.附图参考,如果老外要看是不认同的.

网友:
还要测直线度?

直线度怎么测?

网友:
这些设备都很贵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杨天的解答   (因为我单位床子精度不高 才要求必须检测圆柱度的  呵呵)
还要请教大家  圆柱度如何理解,只测量几个圆的直径 用几个圆直径之差 是否算圆柱度呢? 疑惑

看看你的工艺系统产生的产品轴心直线度误差和圆柱度比起来占多大比例,比例小到你可以接受的程度就可以“多测量几个圆的直径 用几个圆直径之差算圆柱度”

网友(2009-05-28):
圆柱度是工件轮廓与理想圆柱体的偏差,实际测量都是在圆柱度仪上用有限几个截面的轮廓来近似估计的。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圆柱度仪的测量极限都只能达到微米量级,国外亚微米圆柱度测量系统对我国是禁入的。

有亚微米圆柱度测量方面的问题可以与我来交流,13809027479。

网友:
测量三段就可以了 两头加中间 是每一段的直径差除以2就是你测得那一段的圆度 然后看一下哪一点最大 取最大的作为圆度  直线度的话可以再大理石平台上塞尺塞一下 这两个和圆柱度公差是一致的  另外你还须看一下工件素线的平行度 在平台上用千分表或百分表多打几个点(工件最高点)  计算一下最高点的最大差值就是工件的平行度了 至少还要转动工件90度在测一下 基本上两个方向上就够了 公差是圆柱度的两倍 圆度 直线度 圆柱度要一起看 哪个最大就是圆柱度了 单独评价是不正确的  这样你就基本可以看出你的工件的圆柱度了

楼主:
测量三段就可以了 两头加中间 是每一段的直径差除以2就是你测得那一段的圆度 然后看一下哪一点最大 取最大的作为圆度  直线度的话可以再大理石平台上塞尺塞一下 这两个和圆柱度公差是一致的  另外你还须看一下工件素 ...
引用 网友B:

谢谢 楼上的 理解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