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的图如何下手割?

楼主(2008-09-11):
在已加工好的环内割4个半圆,如何才能保证对称度和同心度,请各位说说具体的加工方法

网友:
用放火花的放法找出中心,在做出一个4个半圆在一起的程序就OK了。如果要保证现环的同心度最好在放火花前把功放管都调到最小,这样能更准确一些

网友:
还有一种更准确的方法,我没有试过,你按照下面的方法试一下吧
用线切割机床加工工件时,往往需要用钼线找正工件某个孔的中心位置,将其作为加工基准。中心找正的准确度,直接影响加工精度。用线切割机床原配置的对中心功能找正,常常由于工件孔壁与钼丝接触的瞬间接触不良而导致较大的对中心误差。
 我们摸索出一种对中心简法,仅用一只500型万用电表即可完成。经三年多实践证明,此法简便、快捷,对中心误差一般都小于0.005mm。如图,作法如下: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alt="" />

1.将钼丝穿入需找正的工件孔内,装好钼丝,并将钼丝尽量放置在孔的中心位置。

2.拆掉工件夹具上的高频电源引线,使工件与整个机床间绝缘。用一只万用电表拨到×10K档,一只表笔接工件,另一只表笔接机床工作台或高频电源负极引线接线柱(即钼丝端)。

3.将运丝速度拨至低速档,启动运丝。

4.手动工作台X轴方向移动,使工件孔壁一侧靠近钼丝。转动机床微动手轮,使工件孔壁慢慢接触运行的钼丝。观察万用电表,当表针相对稳定在500K附近时,停止转动机床手轮,将该点作为零点。

5.慢速沿X轴反方向点动机床工作台,使另一侧孔壁与运行的钼丝接触。当万用表指针同样稳定在500K附近时,读机床显示的坐标,将其坐标除以2,就得到X轴方向中心位置。移坐标至该点,X轴方向对中心工作即完成。y轴方向移动工作台,重复上述4、5步骤方法,就可完成y轴方向对中心工作。若对中心工作重复一次,则对中心准确度将继续提高。

网友:
3楼的方法不错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