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中的点轮廓度怎么理解,求教

楼主(2008-09-11):
三坐标中的点轮廓度怎么理解,是不是实际测量点沿法线方向到数模的最短距离,

网友:
等待回答

网友:
没听说过,点要什么轮廓度啊

是不是点云形式的轮廓度

网友:
点云形式的轮廓度?
点云有轮廓度吗?

网友:
没 ,测量线或面的轮廓度度的时候出来的点云!

网友:
在那里有培训三坐标操作的

各位前辈:
    你们好,小弟资历甚浅,现在想学习三坐标测量技术,不知在那里有培训三坐标测量技术的,望知道的前辈告知小弟一声,小弟在这谢过各位前辈了,小弟的E-mial是hufeihome2006@126.com

网友:
找你楼上,离你很近的

网友:
轮廓度不是对点来说的吧,,,,所以不存在点的轮廓度

网友:
輪廓度有曲線輪廓度與曲面輪廓度
沒有點輪廓度

楼主:
有的,三坐标公差里有这项.

网友:
电话供应商,谁设计的这个软件谁负责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好像和加工产品的程式一样来进行测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依字面來解釋
一個點,可以形成輪廓嗎?
我知道單點的幾何公差有
位置度、對稱度、同心度
我在的CMM上找不到點的輪廓度
可不可以擷個圖來看看

楼主:
怎么传图片上来啊,反正上边有point  profile  和surface  profile  ,这两个我觉得测量上是有区别的.同一个位置我用点元素和曲面元素测量,区别在于方向的形成,我在3D上选点,这个点是有方向的.同样用曲面来打,也是需要有投影面的.两者的方向会不会相同呢.我个人觉得不太一样,我测量一个变形有点大的塑料件,用曲面打和用点打发现差异很大,怎么理解,到底是哪个比较反映产品的真实情况.

网友:
自己发个消息,然后点右下角的编辑就好了,然后就能看到添加图片的地方

网友:
评价轮廓度只有线轮廓度和面轮廓度,单个点是没有轮廓度可言的,点的集合可以评价轮廓度,单个点可评价位置度.不知你用的是哪种品牌的三坐标软件,如果有计算点的轮廓度这一项,那这样的软件是不规范的.
  线轮廓度是表示在零件的给定平面上,任意形状的曲线,保持其理想形状的状况。线轮廓度公差是指非圆曲线的实际轮廓线的允许变动量。也就是图样上给定的,用以限制实际曲线加工误差所允许的变动范围。面轮廓度是表示零件上的任意形状的曲面,保持其理想形状的状况。
  面轮廓度公差是指非圆曲面的实际轮廓线,对理想轮廓面的允许变动量。也就是图样上给定的,用以限制实际曲面加工误差的变动范围.

楼主:
实际的轮廓度理解,很显然跟书本上是有差异的,用曲面元素打的点,出的报告是各个点的曲面轮廓度,这个值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我的了解,应该是打的点沿矢量方向离数模最短的距离.我们这个测量软件可以输入点的坐标测量某点的差异,出报告的话可以出point  profile也可以直接出点的坐标,point  profile 的值实际上是坐标平方和开根号.

网友(2009-05-08):
三坐标测量轮廓度时,不能评价出整体的轮廓度,这个时候就只能是靠踩点来评价工件的轮廓度了...
这就出现了三坐标里面的“点”轮廓度了....
测量它的时候,需要利用3D模型特征测量,将测量出来的点与3D模型上的点的位置做比较,这样就能评价出点的轮廓度了....
  踩点越多就能使测量值越接近真是值....
  初来咋到,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