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车螺纹没有合适刀具,效率很低---求助

楼主(2008-09-11):
我现需加工两零件,其上有螺纹孔现加工效率很低,且不容易保证,工件材料45#,调质处理,左旋螺纹M16-6H深度60mm,和左旋螺纹M20深80,怎样加工才能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现我们在数控车床上车螺纹没有合适刀具,效率很低的。

网友:
你现在用的什么刀具?
什么切削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台湾的数控螺纹车刀杆,车削时转速450转,刀片耐用度很低,且螺纹振刀。

网友:
各大品牌的刀具供应商都有齐全的螺纹刀的,关键是您选对了没有,一是形式、二是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需加工两零件,其上有螺纹孔现加工效率很低,且不容易保证,工件材料45#,调质处理,左旋螺纹M16-6H深度60mm,和左旋螺纹M20深80,怎样加工才能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现我们在数控车床上车螺纹没有合适刀具,效率很 ...

xjlml     你好!

调质到什么硬度了?
台湾的数控螺纹车刀杆?品牌?
刀具安装的中心高检测了吗?
螺距和刀垫匹配吗?
用了顶尖吗?检测了顶尖的精度吗?
没看到现场,是比较难分析的,我们一样一样清理,会解决的。

网友:
使用45钢,该材料淬透性比较差,也就7、8毫米吧。
要是零件外直径比较大的话,那内孔就淬不透,加工出的内螺纹其表面粗糙度是相当的差劲。
如此深的内螺纹,是不好加工,要选择好刀具,主要是高刚度的刀体,和好的刀片

网友:
我猛然发现,你竟然是用车床车M16的内螺纹!我错了!
你用丝锥不就好了?不就是左旋的吗?有卖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的工件外径30,调质到HB240左右,台湾益诠车刀具,刀具中心高也进行了校对,由于加工内螺纹故无法用顶尖,主要是振刀,螺纹光度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丝锥,机攻还是人攻,如机攻由于是深孔,丝锥很容易损坏,如人攻,效率太低。而且我们也没有适合的丝锥?如有,请提供信息,谢谢!

网友:
对你的产品的设计持怀疑态度:一般的螺纹达到直径的1.5倍强度就够了,不需要那么长的。
你的产品的功能是用来调整的吗?
你现在的加工时间是多长?单件成本合计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搞外加工的,该零件是外国公司的高压电力开关上的配套零件,应该是用来调整的。我们现单件加工工时15分钟左右,单件成本大约为10元,主要是螺纹振刀与让刀,往往是前端的螺纹塞规止端都过了而后段的螺纹塞规通端都不过,容易出现废品。

网友:
可以用加长丝锥加工,有很多品牌的能有加长丝锥的。
你可将工序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攻螺纹的,比较费丝锥;第二是先粗车,后用丝锥加工一下,保证尺寸。

网友:
M16这种左旋的螺纹你买S&K公司的丝锥就行了物美价廉。

网友:
楼主的车削有问题,这个深度的螺纹应该不会很难车的,选用的刀片,角度等等没对而已。攻牙需要的技术和设备比车牙还要高啊

网友(2008-10-12):
刀具不知道好坏,就知道你的转速太低了。
上次做过一个304的,M16X1.5螺纹长度20,起点到端面距离35,我转速从600+到1100才好了

网友(2009-04-09):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
如果觉得效率满的话,可以试用一下瓦格斯的多头的螺纹刀片,效率会有所提高

网友:
多头的螺纹刀片 ,我感觉,吃刀量会增加,让刀更严重

网友:
不行的话就要得用合金的螺纹刀杆了,你的螺纹深了点,加工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
我猛然发现,你竟然是用车床车M16的内螺纹!我错了!
你用丝锥不就好了?不就是左旋的吗?有卖的呀!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是加长的丝锥!

网友:
三菱有类似的合金螺纹刀杆,加工深度可以到80,可以试试看

网友:
会震刀的花我就怀疑是刀杆和工件刚性不够,你把工件尽量往里夹,刀杆比你要车的孔都3毫米,竟量不要多深出来

网友:
普通钢制刀杆刚性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这样的螺纹还是用丝攻吧 LZ这样的产品规格一点没难度.我习惯用伊萨卡的丝攻 排削不错 耐用度很好.

网友:
M16左车制还是可以的!自己做一把刀就行了!你的还是工件材料45#,调质处理,偶的还是不锈钢,G1/4的内螺纹呢!现在偶都对这个头号疼!

网友:
楼上的有什么头疼的?用合适的螺纹刀片就好了

网友:
你用丝锥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