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件ZG42CrMo件,表面很多砂眼,内部也有气孔---紧急求助

楼主(2008-09-11):
我们公司生产的ZG42CrMo件,表面有很多砂眼,内部也有气孔,急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
你是除气的问题吧,我公司第一回浇注也是的,你是什么炉冶炼的

网友:
你可以把你产品的图片发我邮箱吗czhkdz@sina.com.cn

网友:
可有产品图片及缺陷位置?照你的简单描述,可以初步肯定为气体和粘砂问题,具体需要看你在么浇注及缺陷位置来定。因为气孔原因很多,是外带的,还是内生的,还是金属液与型材反映生成的,至于砂眼,则要注意造型的紧实度及钢液浇注时是否有对型过分冲击?请将内容补充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