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公差多大?

楼主(2008-09-11):
自由公差多大

网友:
参照:标准公差数值 (GB/T 1800.3-1998)

网友:
0-20丝。。。。。。。。。。。。。

网友(2008-11-14):
有公差标准的,多大的尺寸多少公差,一查就搞定,老马啊老马,哪都能见到你,向你学习

网友:
何谓自由尺寸公差 ?
旧国标(HG)159-59中,在基准件公差上,把精度等级分成 12级。取自其中8、9两级精度基准件公差,称为自由尺寸公差。将偏差分为;单向(+)或(-)、双向(±)二种。
在自由尺寸公差的注解中提示;
① 自由尺寸公差仅适用于机械加工表面。
② 自由尺寸公差在工作图上不标注。
③ 单向偏差对于轴用(-)号,对于孔、孔深、槽宽、螬深及槽
长用(+)号,其余均用双向正负偏差(±)。
④ 不能纳入上述明确原则的自由尺寸,且有单向偏差要求时,设
计者应在工图中注出,否则按双向偏差制造。
修定后国标(GB)1800-79中,标准公差分20级。
即;IT01、IT0、IT1至IT18。IT表示标准公差,公差等级的代
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从IT01至IT18等级依次降低。
并制定(GB)1804-79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规定有三条;
① 规定的极限偏差适用于金属切削加工的尺寸,也可用于非切削加
工的尺寸,
② 图样上未注公差尺寸的偏差,按本标准规定的系列,由相应的技
术文件作出具体规定。
③ 未注公差尺寸的公差等级规定为IT12至IT18。一般孔用H(+);
轴用h(-);长度用(±)? IT(即Js或js)。必要时,可不分孔、
轴或长度,均采用 ? IT(即Js或js)。

线性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公差等级    尺寸分段
                  0.5~3    >3~6    >6~30    >30~120    >120~400    >400~1000    >1000~2000    >2000~4000
f(精密级)    ±0.05     ±0.05    ±0.1         ±0.15             ±0.2             ±0.3             ±0.5                 -
m(中等级)    ±0.1      ±0.1      ±0.2        ±0.3               ±0.5              ±0.8             ±1.2              ±2
c(粗糙级)    ±0.2       ±0.3      ±0.5        ±0.8               ±1.2               ±2               ±3                  ±4
v(最粗级)      -             ±0.5        ±1          ±1.5             ±2.5               ±4               ±6                 ±8
表2倒圆半径与倒角高度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公差等级    尺寸分段
                  0.5~3    >3~6    >6~30    >30
f(精密级)    ±0.2       ±0.5       ±1        ±2
m(中等级)
c(粗糙级)    ±0.4          ±1       ±2       ±4
v(最粗级)
表3角度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公差等级    长度分段
    ≤10    >10~50    >50~120    >120~400    >400
f(精密级)    ±1°    ±30'    ±20'    ±10'    ±5'
m(中等级)
c(粗糙级)    ±1°30'    ±1°    ±30'    ±15'    ±10'
v(最粗级)    ±3°    ±2°    ±1°    ±30'    ±20'
角度尺寸的长度按角度的短边长度确定,对于圆锥角按圆锥素线长度确定。

网友:
学习一下。请问老马,哪里有标准(GB/T 1800.3-1998)可下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谓自由其实不自由,它有一定的公差数值。我记得是GB1804--1992中有明确的规定。网上有,你搜索一下。

网友:
自由公差

发一个自由公差标准GB/T1804-2000供需要者使用

网友:
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有不同的标准。这和加工手段有关系。

网友(2009-12-09):
谢谢8楼的资料

网友:
1mm的零件和100mm的自由公差能一样吗?请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2010-03-06):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2010-04-15):
门道还真多,谢谢了。

网友(2010-06-02):
谢谢8楼提供的资料。。。

网友:
今天公司收到客户一图纸上注明用GB/T1804-2000 F级的公差呢

网友(2011-01-12):
5楼给的够详细了,趁此机会再学习一遍。

网友(2012-11-13):
谢谢5楼的讲解

网友(2013-02-22):
有公差标准的,多大的尺寸多少公差,一查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