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看看这是什么连接方式

楼主(2008-09-11):
请各位行家看看这是什么连接方式?
本人没有见过
同时请教它的工艺是什么?

网友:
曾经见过一种冲铆的样件,和这个还挺像,不过当时那板材很薄,1mm吧,这个看着很厚,不知是不是同一类

网友:
这是无铆钉连接,在钣金行业广泛应用。其有连接点的板材被挤压,使其机械性能提高同时连接点无撕裂损伤,无应力集中,动态强度高。

此工艺用无铆钉连接专用模具在压铆机上即可对金属板材无铆钉连接。

网友:
今天学习了,以前没有见过,谢谢版主指教

楼主:
我在飞友好
谢谢回复,老兄是做钣金行业的么?

网友:
红豆生南国友好

我们即做板金的产品,也做板金方面的设备.希望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
这种铆接方法还没接触处诶,看起来比较死的感觉,一般什么样的结构上用这个啊?

楼主:
我在飞友好
有邮箱么,可否提供

网友:
这种连接叫,TOX,是德国技术,用来连接板材的
我就是这个方面的操作工,一个模子很贵了,要3000,气压和油压调整好后把两个不同厚度或相同厚度的材料叠加,挤压到位,内部填充成型

网友:
这种加工方法,材料的弹性变形会不会很厉害
是不是需要几个挤压一次成型啊

网友:
好像江苏苏州有一家托克斯公司呀

网友:
红豆生南国友好

我邮箱是  hbss88@163.com
这种加工是一次完成,国内有很多厂家生产此设备,一台机器包括几套模具(直径不同)一万多元.

楼主:
我在飞友好
邮箱收到,有机会联系,谢谢!
以上的朋友,也谢谢回帖

网友:
我想技术会慢慢发展的,我在飞看来见见过的东西不少啊 不过这个技术只在展览会上看到过哦

网友:
是叫TOX, 德国公司的专利产品,价格很高,自制也能对付,只是不知道该专利是否过期,请谨慎使用.